这些软硬结合板插接件连接方式一定要掌握

楼主(2022-04-15):
    软硬结合板电路板作为整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常无法形成电子产品,必须存在外部连接问题。例如,软硬结合板之间、软硬结合板和板外组件之间以及软硬结合板和设备面板之间需要电气连接。选择可靠性、技术性和经济性的最佳结合是软硬结合板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我们讨论软硬结合板的插接件连接方式。
    连接器连接常用于复杂的仪器设备中。这种“积木式”结构不仅保证了批量生产的质量,降低了系统成本,而且为调试和维护提供了方便。当设备发生故障时,维修人员不必检查部件级别(即检查故障原因并追踪具体部件的来源。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时间)。只要判断哪个板异常,就可以立即更换,在最短时间内排除故障,缩短停机时间,提高设备利用率。更换后的电路板可以在足够的时间内进行维修,并在维修后作为备件使用。

1、标准插针连接此方式可以用于软硬结合板的对外连接,尤其在小型仪器中常采用插针连接。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软硬结合板连接,两块软硬结合板一般平行或垂直,容易实现批量生产。
2、软硬结合板插座此方式是从软硬结合板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软硬结合板插座相配。在制板时,插头部分需要镀金处理,提高耐磨性能,减少接触电阻。这种方式装配简单,互换性、维修性能良好,适用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其缺点是软硬结合板造价提高,对软硬结合板制造精度及工艺要求较高;可靠性稍差,常因插头部分被氧化或插座簧片老化而接触不良。为了提高对外连接的可靠性,常把同一条引出线通过线路板上同侧或两侧的接点并联引出。
软硬结合板插座连接方式常用于多板结构的产品,插座与软硬结合板或底板有簧片式和插针式两种。

网友:
    标准插针连接方式可以用于软硬结合板的对外连接

网友:
    软硬结合板插接件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