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ARM版本的Qt4出错

楼主(2022-04-15):
建立Qt4开发平台,编译ARM版本的Qt4,在QtCreator设置qmake路径为/opt/EmbedSky/qt-4.5/__install/arm/bin/qmake点rebuild后出现
Running /usr/bin/make ...
arm-linux-g++ -c -pipe -g -Wall -W -D_REENTRANT -fPIC -DUSE_QT_GUI=1 -DQT_GUI_LIB -DQT_CORE_LIB -DQT_SHARED -I/opt/EmbedSky/qt-4.5/__install/arm/mkspecs/qws/linux-arm-g++ -I. -I/opt/EmbedSky/qt-4.5/__install/arm/include/QtCore -I/opt/EmbedSky/qt-4.5/__install/arm/include/QtGui -I/opt/EmbedSky/qt-4.5/__install/arm/include -I. -I. -o gdbmacros.o gdbmacros.cpp
make: arm-linux-g++: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gdbmacros.o] Error 127
我的交叉编译器就是用的天嵌提供的4.3.3,arm-linux-g++ -v后显示已安装,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交叉编译器没有安装好。安装方法Qt开发手册第二章。

网友:
安装交叉编译器的方法:
1、解压交叉编译器到PC的Linux中。
2、修改/etc/profile文件,添加刚刚解压的交叉编译器的的路径。
3、source /etc/profile,当前的终端即可使用arm-linux-gcc。
以上方法在Qt开发教程的第二章有详细讲解。

网友:
我现在闹不明白你们用的环境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