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2C怎么测?

楼主(2022-04-15):
请问I2C怎么测?

网友:
    如果可以下指令去傳送/接收,那你可以透過邏輯分析儀(pc based)去接SDA/SCL兩隻腳,設定上升緣去讀I2C兩隻腳的訊號輸出。

网友:
    感觉I2C也就是看一下信号是不是完整啊

网友:
    我测试过24C02芯片,将示波器的1,2通道连接到SDA,SCL吧并且共地(一般纵向格调为200MV,横向格调为25US);如果需要学习bibibibi有相关视频教程。

网友:
    IIC上拉电阻2K左右一般不会出现信号质量问题. 淘宝买个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 通道解析设置好IIC格式, 可以直接看到通信字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