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级别的产品表面处理应该使用哪种?

楼主(2022-04-15):
    车辆级别的产品是否不应该有机可焊保护性层(OSP)表面处理? 同时为啥使用了OSP后不能测试清洁度?

网友:
    OSP是印刷电路板(PCB)铜箔表面处理的符合RoHS指令要求的一种工艺。应该在车辆中用不到吧

网友:
    OSP本身是药水形成的保护膜,有很多离子, 测试离子清洁度是不达标的, 不过DI水洗一下可能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