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看,我这电路设计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04-15):
其中,当低电平0V信号传过去的时候,电路上部分的输出为5v,下半部分输出0v。
当、高电平5V信号传过去的时候,电路上部分的输出为0v,下半部分输出12v。
不知道,这个三极管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
拜托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0静态状态是没问题,问题是中间的点的电压,可能存在某一瞬间两个管子都开吧

网友:
个人感觉 基级电阻过小可能会烧掉三极管 看着是能实现说的功能但到底有没有问题面包板搭起来试试就知道了呗

网友:
你这个电路还有点问题,就是输入端只能在0V和5V跳动,在中间过度和有输出同时打开现象,而且输入悬空的话,两个都会有输出。

网友:
Q2/Q9两个三极管都没有导通回路把,你输出是悬空的后极接的是什么没法判断

网友:
你的逻辑时Io=L Vout=5V;Io=H Vout=12V;  使用MCU继电器电路,逻辑更简单;将5V直接连接常闭端,Io=L三极管截止,线圈没有电流, 公共端直接输出5V;将12V直接连接常开端,当Io=H三极管导通,线圈有电流,公共端直接输出12V;

网友:
D4没有必要,把3阻值加大就好

网友:
除了R1,其他阻值都该增加,不然三极管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