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怎么显示某节点的应力-时间曲线?

楼主(2022-04-15):
ansys中怎么显示某节点的应力-时间曲线?

网友:
在新的版本ansys14.5中即可,用probe读取你敢兴趣点的应力结果即可。
建议用workbench,发展趋势。不要再用以前的啦。

网友:
在时间历程后处理器中,先定义该点应力变量,然后gra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