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基础知识请教

楼主(2022-04-15):
有一个mos管,我测量GS之间电阻为24MΩ左右,GD约为25MΩ,DG≈SG≈15MΩ,DS=42KΩ,SD=360KΩ;首先一个问题是,第一,GS,GD都是20多M,而反过来为什么都是15M左右呢?反过来测量也有影响?第二,我看mos管的结构图,不是说通过G极才能导通DS吗?那么为什么DS之间的电阻却比GS,GD之间的电阻还小呢,而且小很多呢?

网友:
mos是半导体制品,不是电阻,不能用上面的数据说话,你换个别的表值就变了。1,透过掩模的值,非工作值,没意义。2,对n沟道,GS电压控制DS之间导通程度。

网友:
电阻法只能定性分析MOS管好坏,适合维修,调试时使用;建议你搜索:怎样测量MOS管内阻和MOS管好坏的相关资料

网友:
我们开发的USP使用大量MOS管,会使用到万用表电阻法快速的定性的判定MOS管好坏;更多的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