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同电源模块同时供电

楼主(2022-04-15):
本电路中对5V电源需求较大,用24V转5V输出模块,一个模块供电会造成电源模块发热很厉害,甚至系统重启的现象。所以之前想用相同的5V模块分别对工控机和检测电路供电。但是供电后又发现有些未知的问题出现。我想请教这里的大神们,如果想用两个相同电源,如何解决功率不够的问题,同时供电又会产生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用两个电源同时供电,如果两个电源不是隔离的话,要做好防倒灌措施

网友:
    什么样子的24V转5V输出模块?

网友:
    共地就可以了,电源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
    一块电源会发生重启,这是因为你第一块单电源输出电流能力不够。你的系统需要的电流实际比较大,但是你的电源不能提供,此时电流增大,电源输出电压变小,从而导致重启。 修改方法:1,更换电源,选择输出电流大一些的电源;2,也可以两个电源并联,但是两块电源并联的时候,必须共地。如果两个电源是自制的开关电源,建议在电源输出端分别加一个铜丝,应该可以改变你的问题。

网友:
    负极共地,两个电源正极各接一个二极管,两个二极管输出正电压对地接一个大电容,试试看。如果单电源供电,不妨加大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