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数据和地址的关系

楼主(2022-04-15):
为什么地址是32位,对应的数据不是32位,而是8位呢?处理器是32位,应该是能够一次存储32位数据,正好对应地址是32位吧

网友:
因为地址是字节的地址,地址加1,表示下一个字节,比如4GB的内容空间,地址范围是从0到2^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