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地开展FPGA/SoC架构设计工作?

楼主(2022-04-15):
    如何有效地开展FPGA/SoC架构设计工作?

网友:
    可编程逻辑的架构设计可能非常复杂,因此好的架构通常要定义以下几个元素:
1.模块需要实现所需的功能,当然,这些模块也可以包含层次结构。
    2.每个模块接收时钟和时钟使能,必须考虑如果信号跨越多个时钟域时的跨时钟域需求。
3.每个模块收到的复位。就像时钟一样,必须考虑每个模块的复位要求。
4.架构中每个模块接口信号相互连接

网友:
    高效的架构和实现应尽可能利用供应商的现有IP核。确定可以在整个体系结构中重用的模块也是明智的,例如控制算法或通信总线。我的设计中有3个FPGA需要构建,因此识别可以通用的模块将在开发和验证过程中节省大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