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4-15):
敷铜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对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

网友:
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网友:
在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 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网友:
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敷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敷铜“良好接地”。

网友:
孤岛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