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中的表面涂层选择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15):
PCB制作中的表面涂层选择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镀金板这种涂层最稳定,但价格最高。

网友:
不含铅的浸锡板尚未完全成熟。

网友:
使用OSP板时,需注意两次回焊之间及回焊与波峰焊之间板子的存放时间,因为经高温加热后板子焊盘上的保护膜受到破坏,可焊性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