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机蓝牙可以和多个蓝牙模块同时进行数据传输吗?

楼主(2022-04-15):
想用一个手机蓝牙模块,同时和多个(3个或者4个)蓝牙模块连接,进行通信。如果不可以,想请教一下具体是因为什么限制?是蓝牙协议,还是蓝牙硬件限制,或者其他?

网友:
协议导致的,硬件已成型!

网友:
用你的手机和其它多个手机用蓝牙能同时连接吗?不能就是不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但每次只能进行一项操作,比如传文件,比如听歌。

网友:
手机是Central,蓝牙模块是Peripheral,一个手机可以同时连八九个蓝牙模块。

网友:
当然可以了,现在蓝牙模块都支持Mesh组网,主从一体这类的功能,可以同时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