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滤波器和LC滤波器有哪些的区别?

楼主(2022-04-15):
EMC滤波器和LC滤波器有哪些的区别?

网友:
个人觉得两者可以认为是一种东西。

网友:
前者是按功能区分的,后者是按使用的元件类型区分的,根本无法比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EMC滤波器基本上也就是通过LC电路来实现的。

网友:
EMC滤波器的作用是为了减少和抑制变频器所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
EMC滤波器是针对测试特别设计的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