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电子元器件知识的三要素是什么啊?

楼主(2022-04-15):
请问 电子元器件知识的三要素是什么啊?

网友:
(1)识别元器件是第一要素,如果面对电路板上众多形状“怪异”的电子元器件不认识,面对电路图中的各种电路符号不熟悉,那就无法识图和检修。
(2)了解元器件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掌握电子元器件的特性是分析电路工作原理的关键要素,不能掌握电子元器件的主要特性,电路分析寸步难行。这是第二要素 。
(3)掌握电子元器件检测技术是电路故障检修的关键要素,电路故障检修的最后一环是确定所怀疑的元器件是否真的质量有问题,这需要通过检测来完成,不能掌握检测技术显然就无法完成修理。 这是第三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