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的ADJ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15):
    有人说是输出电压调整,可是它就是12V的直流电源,还调整什么啊?难道能调整到24V吗??

网友:
    开关电源上输出的额定电压本来出厂时是固定的,也就是标称的额定输出电压.设置此电位器可以让用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调节输出电压.一般情况下是无须动它的了.

网友:
    部分臭氧发生器使用ADJ稳压芯片,通过开关电源输出的DC调节,给高频变压器前的震荡电路提供稳定输入。

网友:
    开关电源上的ADJ是调节端口;一般在电源板上,ADJ是Adjust的缩写,表示"可调节"的意思。

网友:
    ADJ的就是调节端口,在电脑主板上有很多种三端稳压管,分别就是Vin(输入端)Vout(输出端)ADJ(就是反馈调压),ADJ端工作原理就是接一个电阻到Vout端作为采样,再接一个电阻接地,把输出电流控制在一个额定范围之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