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继电器在上电瞬间会动作一下?

楼主(2022-04-15):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继电器在上电瞬间会动作一下?

网友:
    遇到过,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MCU初始化I/O输出没处理好吧

网友:
    属于继电器粘连现象,可能是继电器问题,也可能是电路问题或程序问题!

网友:
    多半是初始化的时候IO电平不定态造成的,需要处理,或者在却动三极管的B极加个RC来过滤尖峰毛刺

网友:
    大概率是两个问题方向:1、上电时序有问题;2、MCU的初始化控制逻辑有问题,一般的MCU上电后GPIO未初始化前,都是呈高阻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