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靠里面的线怎么走出来,被过孔堵死了

楼主(2022-04-15):
BGA靠里面的线怎么走出来,被过孔堵死了

网友(点评):
1.看幾層pad,(通常是二層PAD,一層電路板.) 2.看pad間距,(至少能出一條. 連一條都不能出,就VIA on pad)

网友:
    普通的BGA器件在布线时,一般步骤如下:
先根据BGA器件焊盘数量确定需要几层板,进行叠层设计。
    然后对主器件BGA进行扇出(即从焊盘引出一小段线,然后在线的末端放置一个过孔,以此过孔到达另一层)。
再然后从过孔处逃逸式布线到器件的边缘,通过可用的层来进行扇出,一直到所有的焊盘都逃逸式布线完毕。
参考一下

网友:
    听说要做做盘中孔

网友:
    从 两个孔中间穿出

网友:
    高密的,就只能做盘中孔了,成本要高很多。

网友:
    设置特殊区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