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基本结构

楼主(2022-04-15):
FPGA的基本结构主要为:

查找表(LUT):用于实现各种基本的逻辑功能
触发器(FF):用于存储LUT输出结果的寄存器资源
输入、输出端口:FPGA芯片与外部资源互联的接口
线:用于连接FPGA内部各个模块
DSP48块:加减器连接到乘法器,再连接到一个乘累加器
除此之外,FPGA内部还集成了一些其它资源:(1)FPGA片上存储器,(2)PLL时钟发生器,(3)乘法累积模块,(4)片外存储器控制器,(5)高速串行收发器。

网友:
FPGA由6部分组成,分别为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嵌入式块RAM、丰富的布线资源、底层嵌入功能单元和内嵌专用硬核等。

网友:
    FPGA内部还集成了一些其它资源:(1)FPGA片上存储器,(2)PLL时钟发生器,(3)乘法累积模块,(4)片外存储器控制器,(5)高速串行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