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通道面板触摸芯片GT308L

楼主(2022-04-15):
市面上已知成熟智能电子类产品基本都是采用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指纹模块是利用指纹sensor与导电的皮下电解液形成电场,指纹的高低起伏会导致二者之间的压差出现不同的变化,借此可实现准确的指纹测定。该方式适应能力强,对使用环境无特殊要求。
GT308L通过接收主板发送的信息,并将信息进行模拟数字处理和算法处理形成指令,再通过控制输出电压调整液晶分子的偏转角度,从而达到控制屏幕显示效果的目的。原有的系统架构因为显示与触控芯片是分离的,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显示噪声的存在,而TDDI由于实现了统一的控制在噪声的管理方面会有更好的效果。
GT308L提供8个LED驱动和16步调光控制器。OUT1~8引脚可用于PWM输出,用于LED调光控制。这是非常经济的解决方案,当LED反馈之所以需要是因为LED控制没有额外的材料成本。对于触摸输出结果,可通过I2C或1:1直接输出接口实现被使用。I2C接口可能是有用的mcu IO或应用程序中的连接器资源不够。
GT308L触摸芯片延用了以往完善的电容触摸技术,如三倍输入电压的驱动能力,足以驱动大尺寸触摸面板;具备输出信号的跳频和波形整形技术以及自互容和差分、单端模式ADC的采样技术,只要在芯片内储存一组预设配置,不需要用户手动切换模式,便能支持不同厚度手套与被动手写笔的应用、动态检测面板沾水情况等多种外在环境干扰,以通过各种严格的使用者体验和电磁干扰测试。

网友:
    面板触摸芯片最常用在指纹识别产品中

网友:
    触摸芯片确实好用,尤其是在指纹应用解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