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电路板可以分成哪几类?

楼主(2022-04-15):
  柔性电路板可以分成哪几类?

   PCBA生产厂家大多数都可以制作柔性电路板,那么柔性电路板是什么呢?柔性电路板又可以叫成“软板”,就是用柔性的绝缘基材制成的印刷电路。柔性电路板能够提供高品的电性能,还能满足更小型、更高密度安装的设计需要,与此同时还有助于减少组装工序和增强可靠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柔性电路板的种类吧。

  柔性电路有很多种:
  1、双向接入的柔性电路,这是一种单面柔性电路,制造这种电路的目的是可以从柔性电路的两侧接入导电材料。
  2、双面柔性电路,是一种有两个导电层的电路,两个导电层分别位于电路里的基本层的两个侧面;针对你的具体要求,可以在基板薄片的两个侧面形成走线图案,两个侧面上的走线可以通过镀铜通孔实现互相连通。
  3、多层柔性电路,是把几个有复杂互连的单面电路或双面电路结合起来,在多层设计中需要常常使用屏蔽技术和表面贴装技术。
  4、刚性—柔性电路,是把刚性印刷电路板和柔性电路两者的优势整合起来,电路通常是通过刚性电路和柔性电路之间的电镀通孔实现互连。

  希望本文能够为您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

网友(点评):
單面和雙面, 材質還有分類, 印刷方式也不同, 分銅箔或銀漿印刷, 銅箔使用一般GERBER, 銀漿使用文件印刷檔案.

网友:
目前,柔性电路主要有单面、双面、多层和刚柔性线路板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