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2的dxdesigner怎么设置 添加 global symbol

楼主(2022-04-15):
之前用DC,改用dxdesigner后,不知道在哪设置了,望指点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171&highlight=dxdesigner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建议一开始就学习新版本VX.2.11

楼主:
    麻烦指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指导下

674321513口群,交流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