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可靠性试验】来谈谈混合气体腐蚀试验及标准

楼主(2022-04-16):
通过腐蚀试验,我们可以掌握材料与环境所构成的腐蚀体系的特性,从而进一步了解腐蚀机制,然后对产品的腐蚀过程进行控制,达到延长产品寿命的目的 。腐蚀试验可以用来分析一些工程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还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同时,腐蚀试验可以对产品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模拟分析,从而指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达到环保要求。

气体腐蚀试验项目介绍:

本环境试验,气体腐蚀试验,主要用于评估电工电子产品元件、器件、通讯模组、设备、材料,特别是接触件、连接件的腐蚀影响,来帮助评估在特定大气环境下存储、运转工作的适应性、可靠性。
本环境试验通过模拟温度、湿度、混合腐蚀气体成分、时间长短等因素,设置一系列严苛的试验,控制混合腐蚀性气体的成分比例、气氛中曝持续露时间,来评估样的抗腐蚀能力。
本环境试验方法有助于,在耐腐蚀性方面,对材料、制造工艺和元件设计,进行对比工艺改进评估参考。

气体腐蚀测试所用气体种类:

二氧化硫SO₂、硫化氢H2S、氯气Cl2、二氧化氮NO2
该试验可以模拟大气中存在的H2S、SO2、Cl2、NO2等各种腐蚀性气体,可进行单一气体、多种混合气体腐蚀测试试验。

金鉴实验室气体腐蚀设备型号:
设备容积
内容积:380L
内箱尺寸:宽87cm X 深72cm X 高61cm

主要技术参数
气体腐蚀测试时温度范围:+15℃ ~ +60℃
湿度范围:10% ~ 93%RH
混合气体腐蚀试验条件:可做单一气体或混合气体,支持样品供电测试
1. 气体种类:H2S、SO2、Cl2、NO2;
2. 气体浓度条件:最小10ppb,最大25ppm;
3. 温度范围:(15℃-60℃)±2℃;
4. 相对湿度:(50%~95%)±5%RH。

气体腐蚀试验适用范围:
电工电子产品:设备、仪器、保护层、触摸屏、光学器件、耳机等
电子元器件:PCB/PCBA、散热片、散热器件、芯片、FPC等
工业通信产品:通信模块、光纤材料、wifi模块等
金属材料:合金片、金属镀层、金属框、五金件等
非金属测材料:lens、镜头、粘胶剂、高聚物材料、防护涂层等
连接件和接触点:开关、switch、连接器等
汽车材料:车灯、后视镜、车载蓝牙模块、车载盒、车载贴膜、车身漆膜涂层等
气体腐蚀试验常用方法和参考标准:

GB/T 2324.51-2012/IEC 60068-2-60:1995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e:流动混合气体腐蚀试验

相关测试标准:
——IEC 60068-2-43《环境试验.试验方法.试验Kd.触点和连接件用硫化氢试验》
——GB/T 2423.51-2012《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Ke:流动混合气体腐蚀试验》
——GB/T 2423.51-200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e:流动混合气体腐蚀试验
——GB2423.19-2013电工电子产品(试验C)接触点和连接件二氧化硫的试验方法
——GB2423.20-2014电工电子产品(试验D)接触点和连接件硫化氢的试验方法
——GB/T 9789-2008《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通常凝露条件下的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GB/T 2423.33-2005《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ca:高浓度二氧化硫试验》
——DIN 50018《在含有二氧化硫的大气环境下的冷凝水-交变气候中的试验》

——ISO 3231-1993色漆和清漆.耐含二氧化硫潮湿空气的测定
——GB 5170.11-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GB2423.33-2005电工电子产品(试验Kca)高浓度二氧化硫试验方法
——ISO 6988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通常凝露条件下的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目前与气体腐蚀试验相关的标准有很多,包括IEC-60068-2-43,IEC 60068-2-60,ISO 16750-4,GBT2423.51,IEC 60068-2-42,GBT2423.19, AEC-Q-102等,其中由美国汽车电子委员会制定的AEC-Q-102适用于车用LED器件的测试,因此与LED相关的内容最多,详细描述了测试方法,样品数量和失效判定依据。

金鉴实例:LED灯珠抗硫化氢气体腐蚀能力试验
试验过程:
1. 前处理:将LED灯珠在 85℃烘烤4 小时,再进行低温(峰值温度 180℃)回流焊,将样品焊接到梅花板上。
2. 依据CIE127、SJ/T 11394-2009及客户要求对灯珠进行光电参数测量,并记录数据。
3. 依据 GB/T 2424.12-2014 及客户要求进行硫化氢气体腐蚀实验。
4. 试验结束后,再进行一次光电参数测量,并记录数据。

硫化氢气体腐蚀试验前后灯珠外观观察

编号
试验前
试验后
对比(绝对值)
电压
U(V)
光通量
(lm)
色温
(K)
电压
U(V)
光通量
(lm)
色温
(K)
电压
U(V)
光通量
(lm)
色温
(K)
6.04
129.3
6.02
102.9
0.2%
20.5%
12.1%
6.04
131.2
6.03
103.5
0.1%
21.1%
12.9%
6.11
131.3
6.10
104.2
0.1%
20.7%
13.6%
6.11
132.6
6.10
109.9
0.2%
17.1%
11.0%
6.07
131.7
6.06
101.4
0.2%
23.0%
14.2%
….
….
….
….
….
….
….
….
….
….
最大值
6.21
134.0
6.17
109.9
1.3%
23.1%
15.7%
最小值
6.04
127.9
6.02
100.0
0.1%
17.1%
10.7%
平均值
6.12
130.9
6.09
104.5
0.5%
20.2%
12.7%
硫化氢气体腐蚀试验前后灯珠光电性能测试对比

该款灯珠在经过硫化氢气体腐蚀试验96H后,灯珠支架功能区出现发黑,光通量严重下降(超过20%),色温出现明显漂移,整个产品的寿命和可靠性将会大大降低。

金鉴案例二:
依据AEC-Q-102 H2S测试项目,不同品牌光源的光通量维持率-时间变化趋势对比测试,依据测试结果,委托单位选择合适的光源应用于车用指示灯产品。

相同支架、不同胶水和相同胶水、不同支架搭配后封装成不同光源,在相同的气体腐蚀。测试条件下做测试,光通量维持率不一样,由此可确认光源的防腐蚀性能与支架、胶水均有关联,只有同时改善两种材料才能提高光源的防腐蚀性能。

  不同电镀工艺的镀金端子硫化测试后,表面腐蚀程度越严重,接触电阻增加越大。

网友:
气体腐蚀测试所用气体种类比较多
二氧化硫SO最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