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能添加哪些元器件属性和allegro互动的?

楼主(2022-04-16):
类似的room,alt symbols,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点评):
1.問題在你轉出的NETLIST是什麼格式?? 2.你用什麼SKILL讀入什麼資料想做互動??..........滿足其一都能互動.

网友A:
    自己定义属性,再关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义属性,再关联就好了

随意定吗?比如我在原理图随便命名个属性"ABC",在PCB里怎么才能关联上?在哪里关联?像room alt symbols这种都能在pcb找到相应的操作命令

网友A:
    导网表的时候有个配置文件,文件中写入altaymbols =yes就会把属性导出去了

网友(2022-10-17):
引用 网友A:
    导网表的时候有个配置文件,文件中写入altaymbols =yes就会把属性导出去了

怎么写的?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谢谢!

网友:
    orcad中导出网表时,右边setup的按钮,点开后打开allegro.cfg这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编辑,比如添加了自定义字段ASSY,那就在这个文件下[ComponentInstanceProps]的下一行添加ASSY = YES,保存后退出导出网表。ALLEGRO中导入网标时勾选导入自定义属性,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