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层2阶HDI板子钻孔对的设置

楼主(2022-04-16):
       这之前很少做HDI的板子,对盲埋孔有些抽象的了解,但没具体设计过,这次遇到一个案子必须要使用8层2阶设计,在钻孔对设置上有点迷茫,看过几个教程,说法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共同的设置:1-2;2-3;3-6;6-7;7-8,这几组我确定是肯定可以设置的,现在的疑问是:
    1.在不超越8层2阶的这个范围之内,已经使用了上面几组钻孔之后,我能还能在一块板上同时设置和使用;2-7;4-5;这两组机械钻孔对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加钱吗?

    2.同样在不超越8层2阶这个范围之内,我能直接设置和使用1-3这样的钻孔对吗?如果可以,那是不是和从1-2,然后2-3结果是一样的?

    3.我理解叠孔和错孔的概念.知道叠孔比错孔要贵,那么大概贵多少?是按叠孔的数量收费,还是说只要使用1个叠孔,那么整块板都按叠孔板收费吗?

    希望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如果哪些地方描述得不够明白,请提醒,我会继续补充.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在3-6的板厚,應該只能用7~8mil機鑽孔徑.....
1~3與6~8板厚,應該只能用4mil雷鑽孔徑....
    2~7你3和6層 ...

3-6,2-7埋孔肯定都是机械孔啊,1-3外层当然都是激光孔,4-5也是机械孔,理论上不是可以先压好这两层,钻好机械孔,再压3-6吗?几阶不是只看钻几次激光孔吗?为什么4-5不可能呀?

网友(点评):
壓合一半層面,要另外再加鑽孔和電鍍做埋孔(都全壓合完了怎電鍍埋孔拉.),不用多一階以上嗎??4~5就只能用3~6取代.

网友:
    了解下PCB生产工艺后就不会有困惑了。

网友:
    地层是不是放中间层更好一点,

网友B:
    2-7应该不用加钱,但是如果还有4-5的孔的话,就超越2阶的范畴了,这个时候就要加钱了。1-4和5-8的机械孔应该不会加钱

网友(点评):
重點在層厚,和壓合順序,影響鑽孔次數,不懂別來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7应该不用加钱,但是如果还有4-5的孔的话,就超越2阶的范畴了,这个时候就要加钱了。1-4和5-8的机械孔应 ...

    回复酒瓶子那人:我不懂?哈哈,看过你回答的别人的问题,水平真不敢恭维。你画过几层板啊?画过HDI吗?知道什么是几次压合吗?知道PCB的加工成本占比吗?懒得跟你讲

网友(点评):
請問雷鑽最多鑽多厚??不知1~4層厚度就亂說...............就這樣.有能力你可以回答比我明確,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酒瓶子那人:我不懂?哈哈,看过你回答的别人的问题,水平真不敢恭维。你画过几层板啊?画过HDI吗? ...

知道厚径比这个概念吗?建议先把这个弄清楚了再来提问。1-4层叠层再薄都不可能用镭射孔钻,厚度明显会超。这个1-4的孔只能机械孔,建议不懂真的不要乱讲

网友(点评):
HDI就是要省空間, 才會使用盲埋孔, 使用雷鑽, 都使用機鑽,層面還卡電鍍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知道厚径比这个概念吗?建议先把这个弄清楚了再来提问。1-4层叠层再薄都不可能用镭射孔钻,厚度明显会超 ...

    你既然知道还要考虑电镀,还说啥我都不清楚别人叠层就说用机械孔?1-4的厚度你觉得只有几mil吗?超过5mil你觉得还能用镭射孔吗?建议多跟板厂沟通沟通。不要觉得自己混了个版主就啥都懂,别人啥都不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伙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知道还要考虑电镀,还说啥我都不清楚别人叠层就说用机械孔?1-4的厚度你觉得只有几mil吗?超过5mil ...

    8层2阶应该不存在1-4吧?那叫任意层互连,1-3其实都是钻两次叠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3-6,2-7埋孔肯定都是机械孔啊,1-3外层当然都是激光孔,4-5也是机械孔,理论上不是可以先压好这两层,钻好机 ...

    是这么回事呀,我之前看过一个教程说要钻几次激光孔就算几阶,激光不能穿透铜,但可以穿透玻璃纤维,所以激光孔一次只能钻一层再压合,是不是有些被误导?

网友(点评):
激光不能穿透铜,..............可以,有厚度限制. 直徑0.1mm(4mil)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在3-6的板厚,應該只能用7~8mil機鑽孔徑.....
    1~3與6~8板厚,應該只能用4mil雷鑽孔徑....
2~7你3和6層 ...

    激光孔0.2mm内径,机械孔0.3mm内径,整个板厚1.6mm

网友(点评):
是有差別, 在使用mil計算的pad, 和bga使用via on pad 的銲接性. 不然手機業不會走雷鑽.

网友(点评):
激光孔0.1mm内径,机械孔0.2mm内径,.........目前大眾使用的. 但你們能用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激光孔0.2mm内径,机械孔0.3mm内径,整个板厚1.6mm

    如果是0.2mm孔径了,那就没必要用激光孔了,机械孔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用激光孔只会增加成本。激光孔一般是4mil的孔径,然后厚径比差不多是1:1 。所以你自己算下大概能钻多深了,也就知道能穿透几层了。你8层板,如果做HDI的话,就相当于上下各一个4层的子板,经过2次压合。各个子板本身是可以直接机械孔的,因此1-4层是允许有机械孔的,然后从1-2   2-3就只能是激光孔了。你如果要1-3的盲孔, 也没问题,把1-2  2-3的孔叠在一起即可,不过可靠性欠佳,建议稍微错位一下。5-8的子板类似。将2个子板压合后,就是一个8层的板。如果你做高阶HDI板,那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你不考虑成本,孔任意打都行

网友(点评):
問題目前要小型化,就是空間不足才使用HDI和雷鑽, 而且還涉及你要如何壓合,要使用幾張core,來減少壓合和滑層,也涉及你所能操作鑽孔對應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0.2mm孔径了,那就没必要用激光孔了,机械孔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用激光孔只会增加成本。激光孔一般 ...

  孔径应该是我计算错了,按mil单位来算的话是4~6mil,大概是0.1mm-0.15mm吧.机械孔的话不大于0.3mm,因为厂家说孔太小的话钻针容易断
 关于你讲的压合方式我这回是真的迷糊了,我一直以为必须是先压好内部3-6层,然后钻机械孔(也就是埋孔),再压好2-7,钻2-3,的激光孔,然后压1-8,钻1-2激光孔,最后钻1-8通孔.
 听你解释应该是先单独做好两个4层板,把1-2,2-3的激光盲孔也先弄好,再把这两个板压在一起,这样允许有1-4和5-8的机械孔,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3-6,或者2-7这样的机械孔了吧,之前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压合方式.现在脑子开始有点乱了...
   不考虑成本是不可能的,我在这咨询了几天就是想如何在不超过8层2阶的情况下来完成我手上的板子...我们这边的预算也是最多不超过8层2阶,能8层1阶完成就更好.

网友:
1-2;2-3;3-6;6-7;7-8 ” .... 这样的几对,看起来只有4-5可以用芯板,其它都得用pp片贴铜箔。已经就贵得可以了。

增加2-7、 4-5 机械钻工艺上应无问题,虽然钻4-5孔会增加一道电镀工序,但一般多次压合板芯板电镀是常规,你可能就用上了已经交过的钱;钻2-7孔放在2-3、6-7激光钻之前,激光钻后一并电镀。不难说服板厂不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2-3;3-6;6-7;7-8 ” .... 这样的几对,看起来只有4-5可以用芯板,其它都得用pp片贴铜箔。已经就贵得 ...

 您的指点让我有些眉目了,就是说如果板厂在生产时多用芯板(core)次数,少用pp层压合次数价格就会少一点,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我不需4-5这样的钻孔对,只需要3-6这样的内部埋孔,那么生产时厂家就可以直接用两块芯板合起来,形成3-6层机械孔,如果不需要2-3,只需要1-2,1-3的话,那么外层也可以直接用一块芯板替代,不需要多压一次,这样也能省钱吗?
      如果我理解有错误的地方能帮我纠正吗?还能不能顺便指点一下怎么设置钻孔对比较省钱,板厂生产起来也舒服,像1-2,1-3,3-6,6-7,6-8,这种方式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指点让我有些眉目了,就是说如果板厂在生产时多用芯板(core)次数,少用pp层压合次数价格就会少一点,可 ...

....就是说如果板厂在生产时多用芯板(core)次数,少用pp层压合次数价格就会少一点....”   -- 可以那么说。原则上,芯板好比是PCB的筋骨,pp是软膏,尽量避免pp外面堆pp。除了加工工序和工艺,价格还体现在良品率上。

    你的具体案例,有没有4-5,决定了构造不同。

    没有4-5:可用两片芯板,压合成3-4-5-6,钻3-6, 电镀,线路, PP压合2、7, 钻2-7,激光2-3、激光7-6,电镀,线路,pp压合1,8..... 这里发生pp外堆pp一次。
有4-5:没办法4-5必须是芯板,而3-6钻要求2-3、6-7必须是pp,1-2、7-8自然也得是pp,这里发生pp外堆pp两次。

    设计层叠,一定要画个草图,见附件,图中矩形框表示芯板,会很有帮助。

网友:
    这个图是北美一个板厂含4-5钻的8层设计,没有用pp外堆pp,或许可以借鉴。它的2-3、6-7芯板是单面铜芯板,有的厂家货源缺少或批量小的时候是把双面芯板的一面整个腐蚀掉得到单面芯板,注意图中省略了两个很薄的pp,分别放在3,6的外侧与单面芯板接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如果板厂在生产时多用芯板(core)次数,少用pp层压合次数价格就会少一点....”    ...

    这回我算是清楚了,谢谢你介绍得这么详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回我算是清楚了,谢谢你介绍得这么详细...

现在图片可以看到了,开始应该是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