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请指教!!!为什么波峰焊时,贴片焊盘需要与插件焊盘保持5mm间距???

楼主(2022-04-16):
波峰焊请指教!!!为什么波峰焊时,贴片焊盘需要与插件焊盘保持5mm间距???

网友:
这个间距是指波峰焊接面有贴片的,贴片与插件孔间距要大于3mm。在做波峰焊接前,要把同一面的已焊接的贴片元件用模具盖住,盖住的边界介于贴片与插件孔焊盘之间,模具的加工与装配都有一点误差,既要完全盖住贴片又不能盖住插件孔,需要这个空隙间距要大于3mm。

网友(点评):
貼片有點膠就不用了到這樣大了,........ 原則就是1.看產品單價, 2.看廠商製程能力.

网友(点评):
小伙子工艺知识很扎实,不过3mm间距似乎小了点,而且波峰焊不能只考虑托盘设计,实际上波峰焊是有热冲击的,如果插件孔很近的位置有个电容,过完波峰这个电容可能就废了

网友:
    红胶工艺的话,贴片和插件一起过波峰焊的,不需要模具都可以!

网友:
    同一面有贴片元件又有插件引脚,而且不是红胶工艺的话,过波峰焊炉需要用到过炉夹具,保护贴片元件不沾到锡,同时需要插件引脚去沾锡。
所以两者肯定需要个界限,作为过炉夹具密封的"路径",一般这个"路径"都要大于5mm
一方面为了保证工艺精准度避免压到元件或压到插件引脚,另一方面要考虑阴影效应导致插件引脚上锡困难

网友:
    插件少就不用波峰焊了吧,手工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