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层叠设计中阻抗计算疑问。

楼主(2022-04-17):
1.板子层叠 ,四层板 TOP GND PWR BOT 此时 GND PWR设置为Plane 计算的TOP单端阻抗为74欧姆,较小?
2.板子层叠 ,四层板 TOP GND PWR BOT 此时 GND PWR设置为Conductor 计算的TOP单端阻抗为201欧姆,较大?
3. GND PWR设置为Plane时制作PCB采用的负片工艺? 设置为Conductor制作PCB采用的正片工艺?这样理解正确吗?
希望路过的大佬,耽误一点时间解答一下,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提前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Plane和Conductor只是影響CAD軟體作業方式, 而Conductor 是拉線不保證是GND,所以會跳過參考.........再來Plane可以是正片或負片,看你設定.

网友A:
首先Cadence自身的阻抗计算误差较大,真要算叠层时不建议用cadence来计算,polar才是专业的。其次,GND和PWR设置成plane还是conducter不决定采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设计,正负片设置就在右侧的那个negetive  artwork设置即可,plane层也可以是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Cadence自身的阻抗计算误差较大,真要算叠层时不建议用cadence来计算,polar才是专业的。其次,GND和PW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Cadence自身的阻抗计算误差较大,真要算叠层时不建议用cadence来计算,polar才是专业的。其次,GND和PWR设置成plane还是conducter不决定采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设计,正负片设置就在右侧的那个negetive  artwork设置即可,plane层也可以是正片。

关键要懂得怎么设置allegro那个层叠参数,设置正确了误差和Polar比还是有偏差但是偏差并不大,而且熟练后偏差是可以预估的。好处是allegro计算阻抗很方便,叠层参数设置好了就能应用时延计算。据我所知AMD的团队一直在结合skill开发应用allegro算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要懂得怎么设置allegro那个层叠参数,设置正确了误差和Polar比还是有偏差但是偏差并不大,而且熟练 ...

AMD的团队用MENTOR XPE比较多吧,XPE算阻抗和POLAR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