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安装什么版本的allegro比较好

楼主(2022-04-18):
换个了新电脑,win11的系统,准备装allegro画图,大家都用什么版本的allegro?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都能裝, 但WIN11不好用, 開始鍵右邊自訂群組程式,沒了.

网友:
居然都有win11了

楼主:
预装的  Windows 11 家庭中文版
我也懒得重装了,刚弄16.6没成功,哎。

网友:
win0可以安装,win11也是可以的。安装不成功,可能是安装方法有问题。

网友:
win7最好,稳定,不卡.

网友:
    都可以,但11的系统我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