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在AD21铺铜,在AD15打开后无法修改,如何解决??

楼主(2022-04-18):
因为PCB是公司文件,无法截图。文件之前是在AD21完成layout,现在需要做一些小改动,移动元器件和增加一些泪滴,但是我移动的时候,铺铜没有自动修改,想重新铺铜,点击选择铜的时候,选择不了,快捷键E+D也试过,没法删除。请求各位大佬帮忙解决下,拜托了

网友:
    敷铜管理器-全部重新敷铜
敷铜自动修改-在右上角设置-PCB基本设置-修改后重新敷铜
选择不了-过滤器筛选把其他的去掉试试

网友A:
    自动铺铜需要在优选项里边设置自动更新铺铜,
选择铜皮一般要在对应的图层时进行
    看看铜皮的选项是实体的还是网格的,高版本的一些属性,低版本是不支持的
如果图形不复杂,删掉铺铜重新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铺铜需要在优选项里边设置自动更新铺铜,
选择铜皮一般要在对应的图层时进行
    看看铜皮的选项是实体的还是网格的,高版本的一些属性,低版本是不支持的
    如果图形不复杂,删掉铺铜重新来过

    我直接升级21了,那个时候比较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