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路电容放置问题

楼主(2022-04-18):
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路,一般我们会选用一大一小的不同电容值C,滤波好,那有个问题,如下面的图这两个电容的前后位置放置,滤波效果哪个更优呢?
为什么?有什么道理可以讲讲呢

网友A:
不知道整流桥输入的交流电压频率是多少。如果是工频(50Hz或者60Hz),那么这两种接法实际上没有区别,因为3.3mH的电感量实在太小,没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整流桥输入的交流电压频率是多少。如果是工频(50Hz或者60Hz),那么这两种接法实际上没有区别,因为3. ...

这个电感值怎么确定呢 还有,电感值确定了,还回到一楼的问题,大小电容的前后有什么区别,哪个对滤波效果更好呢

网友:
    这个不用太纠结,可能区别并不大,也有可能跟实际的板有关系,因负载而异。

网友:
    工频滤波的话,上面电路没什么用,一个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