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导通电阻是直流电阻吗?

楼主(2022-04-18):
    二极管导通电阻是直流电阻吗?

网友:
    二极管的导通电阻 不能说就是直流电阻 ,因为随着电流的电压的变化 ,二极管的电阻 也在变化着,高频状态 它的电阻也不是一定的

网友:
    在二个pn结之间有电容 通过高平时也有电阻 受到多种原因的影响所以,二极管的电阻 ,它不直流电阻 。

网友:
    二极管导通的电阻不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