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没人时开关闭合,人靠近时开关断开的人体感应模块怎么实现?

楼主(2022-04-18):
麻烦问下没人时开关闭合,人靠近时开关断开的人体感应模块怎么实现?

网友A:
    弄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但是PIR不能识别静止状态的人体,这是个问题。
    不差钱的话,毫米波探测器比较好用,连心跳呼吸都能探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PIR不能识别静止状态的人体,这是个问题。
    不差钱的话,毫米波探测器比较好用,连心跳呼吸都能探测 ...

没用过毫米波探测器,会不会成本很高。如果要考虑静止状态人体的话,可以加摄像头做人形识别

网友:
    搭载现成的红外模块,还可以调节灵敏度。

网友:
    用一对红外线感应电路。一个发射红外线,一个接受红外线。 当人走过时,红外线接收端接收不到红外线,则开关动作。  还有一种雷达感应模块,当大物体移动时,就开关动作。  还有超声波距离探测器。无人时,超声波休眠模式,有人接近时,超声波会自动探测到,然后启动开关。

网友:
    可以参考小夜灯的人体感应模块,如果逻辑是反的,需要外部加个反相器。

网友:
    红外,微波,电容,谐振

网友:
    使用CDS可以了!成本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毫米波探测器,会不会成本很高。如果要考虑静止状态人体的话,可以加摄像头做人形识别

其实摄像头的成本也不算低,而且要考虑功耗,最重要的是涉及隐私问题。。。。毫米波雷达模块好像也就是两三百块钱吧。。。。
    其实我以前还试过松下的一种红外点阵式探测器,几十个像素,类似热成像原理,价格也要一百多了,感觉性价比不行,还不如毫米波雷达效果好,识别精度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