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把装配图尺寸全部等比例缩小?

楼主(2022-04-18):
    altium designer怎么把装配图尺寸全部等比例缩小?& w. Q+ |$ j; ?3 g

网友:
    按住键盘Ctrl 键+鼠标滚轮等。

网友:
    altium designer放大缩小有多种方式,看个人习惯,软件默认情况下,点键盘的PgUp是放大,点PgDn是缩小

网友:
    按住键盘Ctrl 键+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

网友:
    等比例改动外形尺寸,选择外形,tools---outline selected objiects。注意设置好安全间距,它控制缩放的尺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