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加入蓝牙让手机可以控制LED要如何加入?

楼主(2022-04-18):
想加入蓝牙让手机可以控制LED要如何加入?

网友:
可以利用smartRF06 Evaluaton Board控制led

网友:
在很多蓝牙的例程里面,都会点亮LED灯。

网友:
如果想要用手机控制,简单的就是加入一个自定义的service,手机通过service下的characteristic控制某个数值,从设备根据数值点亮或关闭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