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流量计的选型?

楼主(2022-04-18):
首先电磁流量计选型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进行流量测量的流量计,选择电磁流量计的前提是介质必须导电,那么选型要求有哪些?

网友:
根据常用流量的大小决定选用多大的口径

网友:
根据介质及温度选择合适的接液材质,如电极材质和衬里材质,主要是耐腐蚀、耐磨程度等。

网友:
测量的精度要求,测量方式的可靠性,即装置在运行中不会发生机械强度或电气回路故障而引起事故。测量仪表无论在正常生产还是故障情况下都不得影响生产系统的安全。

网友:
在保证仪表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力求提高仪表的准确性和节能性。为此,不仅要选用满足准确度要求的显示仪表,而且要根据被测介质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测量方式。

网友:
根据现场的环境,选择合适的壳体材质,有没有腐蚀性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