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什么不加电压就能打开和关闭?

楼主(2022-04-18):
9V电,带三个LED,单手摸栅极就能打开和关闭,还能长时间打开,为什么呢,谁知道原理给分析一下

网友:
因为栅极和源极之间有结电容,会储存电荷。正常应用时栅极和源极之间会加泄放电阻。栅极悬空不是场效应管正常的应用方式,即便导通也是不稳定的,很可能进入线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造成发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