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和arm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2-04-18):
FPGAARM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单片机一种?

网友:
FPGA和ARM是两种不同的芯片

网友: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如果把单片机定义为带有计算存储功能的小控制器的话,ARM在这个小控制器上增加了很多更为复杂的接口,可以内嵌系统,算是升级版的单片机。而如果你学过数电的话应该知道数字电路最基本的组成应该为组合逻辑器件和时序逻辑器件,FPGA内部是这些器件组合而成的阵列,可以实现很复杂的数字电路(几乎是任意一种数字电路),无法实现模拟电路,一般也不含有A/D、D/A在里面,所以只能做数字部分的设计,用在一些没有专用芯片的环境下。设计完成的FPGA可以通过其他步骤实现制作芯片的过程(但是一般初学者编写的代码质量不高,不如现有的芯片好使)。既然如此,要设计一个成型的数字电路板,可以用很多现有芯片搭接起来,也可以用FPGA设计实现,用FPGA设计的好处在于,设计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或者需要改动,可以不用重新制做电路板,只需要更改FPGA中的程序即可,但是效果还是和一块数字电路板完全一样的

网友:
ARM是设计好的一款控制芯片,包括核心的计算控制部件,还有外部的接口(主要是为了连接其他芯片使用)。
举个例子,加入你只需要控制个小液晶或者点阵(LED屏幕)用单片机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用到系统,提供一组交互界面,或者处理速度较快那么普通的单片机可能达不到要求,如果现有的ARM可以达到目的的话倒是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如果现有的芯片都打不到要求,比如接口比较特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FPGA了(当然还可能是你需要大量的并行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