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简单的存取数据

楼主(2022-04-18):
请问怎么样简单地用FPGA接收并存储12位的数据?

我现在有一个FPGA的板子,是cyclone ii starter
另有一个板子上是无线电接收的前端电路及ADC
ADC我们准备设定在35MHz的频率采样
FPGA板上需要实现解调
现在我不管解调,只是想试着在FPGA上以35MHz的速度读取ADC传输过来的12位数据并存储起来,最好还是发送出原数据以供测试

请问怎么样实现呢?急~
我们用VHDL语言编程,不用verilog
想先在modelsim上仿真一下,然后在板子上测试一下这个简单功能。
回答详细加分~先谢谢各位了!
请问一楼ADC是12位,FPGA里要用乘法器,12位乘以12位的,2-complement的格式
我们用的板子是cyclone ii,乘法器是18位乘以18位的,请问怎么解决比较有效率呢?

网友:
1、AD的时钟是FPGA提供的对吧,你设计一个分频器或直接用锁相环分频
2、你要存储可以用FPGA内带的RAM或FIFO啊,
3、要用atela的megacore设计,用modelsim仿真要加对应版本的仿真库文件的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