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中如何查看器件的高度

楼主(2022-04-18):
在entry hdl原理图中所有器件都包含有“长、宽、高”信息,每次都要到对于的原理图的库中去查,很麻烦。我想在其生成的pcb中查看每个器件的高度信息,如何操作?

网友:
用IPC 7351标准推荐的方式命名你的元件PCB封装,比如CAP1608X55N来代替0603封装,这样在PCB里只要看封装信息就能知道高度了,长1.6mm宽0.8mm高0.55mm

网友:
    刚写的,你看看

网友:
    個人建零件時,會建立Package Geometry --> Place_Bound_TOP 在零件上

    setup --> area 可以設高度值

在PCB上把 Place_Bound_打開,show element 就有高度資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创建封装时,在 Place_Bound_TOP里面添加器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