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ce/Pspice电路语言中电容参数为复数如何表示?

楼主(2022-04-18):
Spice/Pspice电路语言中电容参数为复数如何表示?

网友:
复域中的s=频域中的jω。

它是反映一段无源电路或无源二端网络电性质的物理量。在交流电路的复数解法中,把电压电流等简谐量都用其对应复数表示,分别称为复电压、复电流,因此电压和电流的比值也同为复数。

在关联参考方向下,正弦交流电路中任一线性无源单口的端口电压相量与电流相量的比称为该单口的复阻抗,用Z表示,即:Z==|Z|<Ψz。显然复阻抗也是一个复数,但它不在是表示正弦量的复数,因而不是相量。在电路图中有时用电阻的图形符号表示复阻抗。

网友:
想看看大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