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ic)究竟属于电子器件还是电子元件?

楼主(2022-04-18):
(集成电路)中说属于电子器件
(电子元器件)中也说是属于电子器件
(电子元件)中又说常用的电子元件有:电阻、电容、电感、电位器、变压器、三极管、二极管、IC等

究竟集成电路(ic)究竟属于电子器件还是电子元件?还是没有明确的定义

网友:
    集成电路(ic)属于电子器件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元件和器件的总称。电子元器件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电子发展史。电子技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二十世纪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电子元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不改变分子成分电子元器件的成品。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因为它本身不产生电子,它对电压、电流无控制和变换作用,所以又称无源器件。
电子器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分子结构的成品。例如晶体管、电子管、集成电路。因为它本身能产生电子,对电压、电流有控制、变换作用(放大、开关、整流、检波、振荡和调制等),所以又称有源器件。按分类标准,电子器件可分为12个大类,可归纳为真空电子器件和半导体器件两大块。

网友:
    集成电路时器件,二极管等只能实现单个功能的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