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频率步进值?

楼主(2022-04-18):
    锁相环芯片CD4046设计一倍频器?
频率步进值和这道题有什么关系呢,要求输出频率范围1KHz-100KHz,频率步进值为1Hz.
什么叫频率步进值?

网友:
      频率步进值就是步进值。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CPU的版本,一般是一个编号,不同步进的CPU在超频能力、稳定性,BUG的处理方面是不同的,当然不同步进的CPU在功耗和发热方面也会有所不同的。在谈到哪款CPU好超频时,只要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往往会说什么什么步进的哪款CPU好超之类的话(尤其是英特尔)而AMD往往是以哪个代号的核心比较好超来说的。

网友:
    步进(Stepping)是CPU的一个重要参数,也叫分级鉴别产品数据转换规范,“步进”编号用来标识一系列CPU的设计或生产制造版本数据,步进的版本会随着这一系列CPU生产工艺的改进、BUG的解决或特性的增加而改变,也就是说步进编号是用来标识CPU的这些不同的“修订”的。同一系列不同步进的CPU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差异,例如在稳定性、核心电压、功耗、发热量、超频性能甚至支持的指令集方面可能会有所差异。

网友:
    “步进”的英文是Stepping,Intel的官方文档中将其表述为“Core Stepping,核心步进”。步进表示的含义是芯片因某种外在因素的变化而导致的物理或者电气特性的变化的产物。以Intel的处理器为例(下文都以Intel的处理器为例),Stepping的具体值是2-3位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