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子程序中调用其它子程序怎样调用

楼主(2022-04-18):
    我用C语言写了个小程序  我想在中断子程序中调用其它子程序 怎样调用 请指点指点,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中断中调用其他程序跟不在中断中调用一样,比如你定义一个只程序vodi delay(void)那么你在main()中调用时是delay();
在中断中也是一样这样用

网友:
    在中断函数里面直接调用子函数就得了……

网友:
    在主程序里面调用过的函数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调用,因为这关系到函数的递归调用了。所谓递归函数就是在函数里面调用了函数本身。一般在PC机里面用。这样处理很麻烦的,在单片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死循环,你设想一下,例如你在主函数里面调用了函数A。在中断里面也调用了函数A。当主程序执行到函数A里面的时候,发生中断,在中断里面有执行了函数A。等出了中断,继续执行函数A,可是又在执行函数A的时候发生中断,又执行函数A。这样不就是个死循环了吗??如果非得在中断里面调用,又要在主程序里面调用,那就用两个名字不同,但是功能完全相同的函数。当然这样做也有风险,要是你调用的函数里面有触发中断的条件,也会变死循环。

网友:
    中断最好不要调用其它子程序 问题多多

网友:
    中断调用函数好像容易出很多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