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library editor在哪里?

楼主(2022-04-18):
我在学习dxp中,发现设置新的元件模型时需要用到library editor 我的是汉化版的那么这个东西在哪呢?我找了一天了,谢谢各位大神了,还有就是我们元件库那么多,怎么能够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元器件呢?太多了,是不是分类有什么规定,或者窍门?

网友:
DXP没有怎么用过,帮不了什么,但是可以给你一个建议,耐心的花点时间把DXP元件库清单整理出来,这样以后都不会再纠结了。之前我用Proteus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画图就到处搜元件具体怎么找,超麻烦,然后我就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根据已有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版本整理出了一套详细的元件库文档,然后在画图就方便多了。

网友:
"发现设置新的元件模型时需要用到library editor"指footprint还是其它?

网友:
你是要编辑自建元件库还是?

网友:
元件知道名称直接可以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