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一块PCB板用的是无铅还是有铅呢?

楼主(2022-04-18):
随着无铅锡膏的普遍使用于电子行业,不少人都在想,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PCBA板都是无铅工艺,使用的都是无铅焊锡膏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往往有时候,会考虑到成本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就会导致很多线路板生产厂家继续在使用有铅工艺。那么如何辨别一块PCB板用的是无铅还是有铅呢?

网友(点评):
請廠商出SGS報告. 正常廠商都會有.

网友:
电路板上,有铅焊锡的表面看上去呈先的是亮白色,而无铅焊锡呈现的是淡黄色。

网友:
用手擦过焊锡,无铅焊锡会在手上留下淡黄色痕迹,而有铅焊锡留下的则是黑色痕迹。

网友:
有铅焊锡是含锡和铅两种主要因素,而无铅焊锡是含铅量低于500PPM。

网友:
有铅焊锡用于有铅类产品的焊接,它所用的工具和元器件均为有铅的。无铅焊锡用于无铅的出口欧美等国家的产品焊接,它所用的工具和元器件一定是无铅的。

网友:
    白纸擦,黑色有铅

网友:
    专业点的话就用ROHS机器测铅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