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线模块的程序要定义那么多地址啊,求告知?

楼主(2022-04-18):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像上面这样,为什么需要定义那么多?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是根据注释来看无线通讯可以接收到多个发送数据,可以根据地址来进行区分,以此才防止出现数据接收错误。其他的宏定义的控制指令或配置数据。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无线模块。

网友:
地址就像是人的身份证 ,一个人一个,这样你想找谁,才知道怎么找,去哪找。

网友:
你可以使用无线串口模块,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