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的GND需要连接吗?

楼主(2022-04-18):
protel 99 的 GND需要连接么,不是覆铜之后就自己全部连接起来了么,为什么覆铜后没见GND连接覆铜?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选择的什么覆铜方式,另外看是否有隐藏了“地层”的显示。这个地也并不是自动连起来的,也需要你定义和覆铜,只是可以用同一网络“GND”来覆铜。

网友:
好像要进行设置

网友:
一定是设置了

网友:
有个选项没勾到!

网友:
    铺铜有选项,网络选择,铺铜类型选择,是否覆盖同一网络,如果是网格型铺铜,网格大小,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