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一个四层板可以用两个双面板做吗?

楼主(2022-04-18):
请问FPC一个四层板可以用两个双面板做吗?

网友:
用组合,方法有很多;但是要选择一个最优方案,达到最佳的性价比。

网友:
可以用双面板做,应该有四种做法,具体要看FPC的应用范畴。

网友:
可以两个双面来做,也可以一个双面两个单面,也可以四个单面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