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器的工原理

楼主(2022-04-18):
电子系统通常接收到的电源电压高于系统电路所需的电压。例如,一个9 v 的电池可以用来驱动一个需要0到5 v 输入范围的放大器,或者两个1.5 v 的串联电池可以为包含1.8 v 数字逻辑的电路提供电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接受较高电压并产生较低电压的元件来调节输入功率。
一个非常普遍的方法来实现这种类型的规则是纳入一个线性的稳压器。

固定输出电压线性调节器调压器图

线性稳压器是如何工作的?
线性电压调节器(也称为 LDOs 或低压差线性调节器)使用一个由负反馈电路控制的晶体管来产生指定的输出电压,即使负载电流和输入电压发生变化也能保持稳定。
一个基本的固定输出电压线性调节器调压器是一个三端设备,如上图所示。一些线性稳压器允许你通过一个外部电阻器来调节输出电压。

电压线性调节器的缺点
线性调节器的一个严重缺点是在许多应用中效率低下。稳压器内部的晶体管连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其功能类似于可变串联电阻,因此,高输入输出电压差与高负载电流相结合会产生大量的功耗。稳压器内部电路功能所需的电流,在图中标记为 IGND,也有助于总功耗。
也许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在线性调节器电路来自热而不是严格的电气因素。调节器集成电路耗散的功率会导致元件温度升高,如果没有足够的路径让热量远离调节器,温度最终可能会高到足以严重影响性能或导致热关机。这个重要的主题在 AAC 关于线性调节器的热设计的文章中有所涉及。
线性稳压器应用
虽然线性稳压器在效率方面通常不如开关稳压器,但由于几个原因,它们仍然被广泛使用。主要优点是使用方便,输出噪音低,成本低。大多数线性调节器所需要的唯一外部元件是输入和输出电容器,电容要求足够灵活,使设计任务非常简单。

网友:
    线性稳压器即使负载电流和输入电压发生变化也能保持稳定。

网友:
    线性电压调节器(也称为 LDOs 或低压差线性调节器)使用一个由负反馈电路控制的晶体管来产生指定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