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元器件总空开大小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2-04-18):
电气控制柜元器件总空开大小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
额定电压大于线路的额定电压。

网友:
极限通断能大于线路中最大的短路电流。

网友:
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等于线路的额定电压。

网友:
元器件总空开的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等于控制电源电压。